主板诊断卡跑7F是哪里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7-09-19):
如题,一块EP-3WXM/C主板,集成显卡,上诊断卡跑7F,查阅说明书,没有此代码,上网查说是显卡问题,板上无AGP插槽,手头也没有PCI显卡,无法测试,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经过各位的点拨,昨天重新刷了最新版的BIOS,嘿嘿,好了!看来确实是BIOS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刷BIOS看哈可以不

网友:
好,刷刷BIOS试试看行不?

网友:
什么都没有,要修可不容易啊!

网友:
7F是BIOS问题。

网友:
7F跟BIOS有关吗,没见过,今后见到再说

网友:
先刷吧﹐應該ok

网友A:
哥哥跑7F就是已经亮了呀!没问题呀

网友:
7F一般是已经到了BIOS界面 卡到这个代码通常情况都是有界面提示你COMS数据校检错误 让你重新设置COMS

网友:
有可能显卡芯片虚焊,要做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跑7F就是已经亮了呀!没问题呀

亮了我还能到这儿来求教吗?

网友:
拿个键盘试下,看看键盘灯闪不闪,恩那个数字锁定键看看,能不能跳,可以的话就进界面了.不然就打显卡对地阻值,最后只有跑线路了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B:
那位兄弟有代码说明书啊,传我一份啊,谢谢!我邮箱 zxb20492yahoo.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兄弟有代码说明书啊,传我一份啊,谢谢!我邮箱 zxb20492yahoo.com.cn

楼主是不是哪个DEBUG卡不兼容啊, 换个俄版的看看,附上一个POST代码概略

POST CARD中文说明.rar

网友:
7F应该是正常的了,查BIOS吧!

网友:
补充一下:以上各为说的有道理,应该是BIOS的问题。因为我把BIOS电池安上就开不了机,拿下来就能够启动加电。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同仁的指点。

经过各位的点拨,昨天重新刷了最新版的BIOS,嘿嘿,好了!看来确实是BIOS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学习中~~~~~~````
又学到点儿东西了

网友(2007-11-09):
学习````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2008-02-14):
77代码是什么?
:(

网友:
太棒了,我搜索7f到此,没想到,呵呵,谢谢,我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