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坏了,谁能告诉我参数,什么可以替代

楼主(2007-09-19):
我的板子是GA-8IRML的技嘉845D,电源部分坏了,电容都弄好了,但一个场效应管D0216也是坏的,查不到它的参数,请问各位大虾,这个管子的参数是什么,那些管子可以替换,谢谢(我是新手,没办法悬赏,请谅解哈)

网友:
是给哪里供电的?换个个头差不多的试下。

网友:
你肯定型号弄错了,拍张清楚点的照片上来!

网友:
没工具拍照片啊,不过可以肯定是给CPU供电的,因为我弄错了根管子,一开机,CPU就报警了,我换了根16A的管子,能启动到欢迎使用,但一进入桌面就自动关机了(原来是按电源按钮没反应的,换了电容和管子后才能启动),所以我怀疑是管子的电流不够,那个场效应管上写的就是D0216啊
     另外,我的电脑是联想的未来先锋782,板子是GA-8IRML,这个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
就是右上方6只电容连在一起那个位置的上面,小电源插座的两边,那两个三只脚分别朝左右两边的管子,两只管子是一样的,但左边那只坏了.请帮我看看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php?pic=Wx0GGlFDXA1VUwMGWx0SCwkNGVxbVl8cVllcRgcaBwMSAF1QHFtBRkFUW1tGRQgNHVAMCRw9QyEvACs8WgBVai0LQhEbBi5cUklV&title=vLy8zkdBLThJUk1M&pCodeODEwNzNlOGQ1NjEzZmY1MjNjNTg3Mjg2ZTcxYjg2ZmY=&version=2

网友:
我用了75N03替换,现在电脑能正常运行了,但还是想弄清楚,这个场效应管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2007-12-15):
你说的d0216是管子最上面的字吧 下面应该还有字  一般上面的是出厂编号 下面的才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