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迈拓硬盘是不是电路板故障?

楼主(2007-09-19):
我有两块金9的80G硬盘,接到电脑上无法识别,将跳线跳成工厂安全模式也是不识别(主机上的硬盘指示灯大概一秒钟闪一下)取下电路板也是一样的现像,是不是电路板出故障了?还有修复的可能吗?望高手指点。
不识别

网友:
1.在BIOS里面可以认别出来吗?
2.主芯片没有烧坏吧!(还有其它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主板问题,可能是不兼容问题。
换换硬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检查一下硬盘插线。

网友:
电路板不同也是不行的也

网友:
本来就是电路板和盘体是一套的呀,我没换过。在BIOS里无法识别,不可能不兼容,我没接电脑,就单接一个电源,在数据线接口上接了个指示灯,通电也是一秒钟闪一次(跳线跳的是工厂安全模式,按理说硬盘跳工厂安全模式接电脑上BIOS还能识别出电路板的型号,我这两个都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