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挂不到尖头的原因???

楼主(2007-09-19):
昨晚终于受不了某人的唠叨、疯缠。拿来一个烙铁头儿为其示范上锡一次。
    顺便拍了几张图片发上来显摆一下(勿笑勿笑)
    且看第一张

白光的哦 ————————可惜是仿造的

第二张

下面的自己上了锡,上得不够均匀,上面的是新的(似乎也上有锡)

第三张
比另一面上得好一点

最后一张,最最重要了,是通过放大镜拍的。列位看官,看清楚那黑黑的尖头儿,是不是这就是锡老挂不到尖头的原因啊???

网友:
黑黑的尖头儿
---------------------

没吃上焊锡,多磨几次,重新上锡。

网友:
一看那黑黑的尖头:
保养不好,老化了,用砂布砂几下。
最好是换个新的吧,做这行的,好家伙不误砍材工啊。

网友:
最后一个图温度过高所致,如果不能控制住温度,处理好后很快就会坏。

网友:
那样是你上用烙铁不良造成的,一,你的温度过高   二,保养头不当

网友:
最后这个图,肉眼根本看不到的。用一般的小倍放大镜也看不到。我是拿了放大镜贴到摄像头上,把烙铁头顶在镜上慢慢调微距才看到的
谁能想到眼看起来好好的,居然会在尖头有一小小丁点儿给烧坏了啊。我看到后就比较怀疑是不是平时锡老挂不到尖头上就是这个原因啊。我看到有不少人都说锡挂不到尖头上。

网友:
谁有真白光烙铁头的照片啊

网友:
LZ花几块钱,买盒焊锡膏就行了。把头子发在里面一会就自动上锡了。

网友(2007-11-15):
谢谢了.我想买.不知该怎样选择.

网友:
幸亏我的保护的挺好

技术需要高,工具更重要

网友:
烙铁的质量很重要,温度太高很头容易烧氧化黑掉的,好的烙铁温度不会太高但很好焊接。

网友:
我用的是恒温烙铁,烙铁头不容易上锡,我使用的时候是这样的,先予热到一定程度后插入松香中冒烟,然后上锡丝熔化,只能粘一点锡,一多就流下来了(烙铁头是尖的),现在我发现烙铁头乍相是生锈的样子,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都是没有保养好的原因。

要上足够的吸。不用的时候。。。。。。。。。。。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汗。

网友:
烙铁头处理这个基本功一定练好,要不吃亏的当然是自己,工具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