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333-vf主板

楼主(2007-09-19):
p4s333-vf主板不上CPU,开机测内存电压2.5,1.25V都正常,上CPU当C1,测内存供电变成1.58,0.8V,此板被人插反CPU烧了座的,请问各位是那的问题.座已更换.
已修复,4500坏,飞线搞定.

网友:
更换内存供电管 打AD判断是不是北桥短路造成的内存供电被拉低~

网友:
内存供电换过无效,怀疑北桥了.

网友:
估计还是CPU那块的问题,既然可以插反CPU?唉

2.5V是转换过来的,查上级电压有无异常(当然是对比上CPU前后了),至于1.25V就不要修了,2.5修好了那个自然就好了

网友:
电压低的时候
场管G极低不?

网友:
也低呀,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低就是负载短路,低就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
上了内存?量量内存供电有没短或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