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朋友,CPU的PG是来自哪里?是电源管理IC还是SB呢?

楼主(2007-09-19):
请问各位朋友,CPU的PG是来自哪里?是电源管理IC还是SB呢?

注意标题!
十三。。。

网友:
回复 网友A:

PG吧???!!!!!

网友:
PG应该是PowerGood的缩写吧?

网友:
CPU的PG来自南桥 先于CPURST#到达CPU~
NB收到SB的RESET#后给出CPURST#

网友:
那么南桥的PG又是来自哪里呢?

网友:
越看越迷糊了

网友:
孙老师,杨老师都发的有图和解释,还是仔细先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网友:
CPU的PG信号就是CPURST#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9&highlight=PG
里面有详细讲解
论坛里面有搜索功能自己找找啊
如果有自己的理解或心得写出来大家一起共享

网友:
电源管理IC-->南桥--->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