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一例..RESET灯常亮.....

楼主(2007-09-19):
昨天有一客户有一主机...说开机没反应....于是拿来送修.....上诊断卡不跑码....RESET灯常亮...无别的异常现象...于是对客户说主板问题..要四十左右.....嫌贵......拿走...到别的家去修...
今天突然又拿来了..哈哈....别家也没高手..也就偶了.. ....试机..跟昨天故障一样....于是插机准备大修...把主板...电源....拆出来后...诊断卡..打阻卡..全上上了...准备大干一场.....开机...跑码....26...滴....OK了...哈哈..真逗...好爽...于是...上机..
没事..呵...收拾好后...装好.....开机.......---- 诊断卡不跑码...RESET常亮....***********....上火...一定是外设的问题了...没准哪个家伙短住了呢.......于是开机...把光驱K掉...没反应...把硬盘K掉..还没反应...把前置USB K掉...还是没反应...于是PLED..HDDLED..最后还是没反应....最后把RESET K掉...C0 C1......26......FF...OK..哈哈......爽死了....好了.....
再一测RESET短路....于是把开关拆下来....按了几下..还是不行...于是修之....此机OK.
60大洋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术上没什么经典。
收费上够经典的,刀够块

网友:
历害,不知道这算你技术好呢好是算你运气好,呵呵

网友:
楼主的运气还不是一般的好呢!但愿我也能遇到这样的故障就好了

网友:
呵呵,有很多故障都是这样的,我经常修到这样的板,给电脑公司的一些技术员折腾了半天不见好,送到我这边也只是按常规方法进行捡测,清清尘之类的,就好了,简简单单就收钱了,有的故障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给用户用拿回去用一直也没问题。不过注意除尘是比较重要的,拿到故障板不要马上就去确定故障处,动手就拆,那样会走很多弯路,也有可能什么扩大故障的。

网友:
实在是怎么清楚!
外部测试没问题上机箱测试没复位首先看是不是机箱的复位开关卡住了!
常识!
你还拆什么光驱 硬盘啊~

网友:
   人家都拿别的地方去看了....别人都修不了才拿来的..想了半天也没想到是这么简单的故障..

网友:
当地的维修水平太。。。。。。。。。。。。。。。。。
不过LZ在当地也算高手了~

网友:
RESET短路
修了那幾個地方??

网友:
仅仅是机箱复位开关问题

网友:
象我弄电脑,都会把主板之类的配件从机箱内取出,摆在桌子上弄的。在弄之前除尘是第一步
除了电源用自己的外。当然自己的电源质量比较好的说

网友:
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想你那样费那么大的力气,

网友:
联想的品牌机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
见过多了,不过没有见过能收那么多的,向楼主砸鸡蛋

网友:
哇,一个开关让你赚60,爽啊,复位灯常是开关坏引起的

网友:
好家伙。爽死你了

网友:
我上次一个同样的问题才到收30,钦佩LZ啊!呵呵!

网友:
刀一定要快 哈哈

网友:
以后修板一定要先把刀磨快呀!!!

网友:
机箱串电,,这问题多的很。尤其是品牌机机箱,开关和复位开关坏的多很。

网友:
收钱够经典的。。。。。。。。。。

网友:
这种机箱复位键有问题我经常碰见,劣质机箱

网友:
修电脑就是这样呀,故障的原因太多了,这还是说明楼主比较认真仔细的原因,才能挣到钱。

网友(2007-12-08):
我见过多了,不过没有见过一个开关让你赚收那么多钱的,我要向楼主砸鸡蛋!
[
]

网友:
无所谓了!就算收60圆纯收入也没有多少的!别人修不好的我肯定要多收点!

网友:
呵呵 别的公司开关故障其他的地方都没检测出来?
佩服。。。。。。
LZ真是捡到了。。。。

网友:
胆大心细,回头猛宰,好马莫吃回头草,回头宰价长二十

网友:
这种问题也遇见过几次,就是REST按键短路引起不跳码,不过收费没那么高

网友:
我也在网吧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只是把复位的开关拔掉不上,没去弄那个开关

网友:
维修需要技术,收费需要勇气,赚钱需要运气。没办法,维修的人也需要吃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