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benq 屏亮了一下就灭,而电源指示灯一直亮

楼主(2007-09-19):
benq 型號為fp71gs+......換了c5707和9024..按制亮了一下就沒有畫面...但電源指示燈一直亮...
电源

网友:
每次接一根灯管,看一下哪一组高压没有。一般是C5705边上的0。22的电容不行,还有可能是37P 1600V的电容不行

网友:
用灯照着看看,是不是有图象,有的话,高压板还是有问题,这种机子都是虚焊造成的故障,问题因该还在你换的东西那块,自己在仔细找找
[
]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备用的灯管代换试试,就能找到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A:
那就不用修了换一个板子得了 我想可能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多謝大家幫忙..己經修復了....

网友:
望楼主总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真是電容的問題....換了之後試了很久都沒有事。

网友:
哪个电容是0.22的还是3K的?

网友:
明基的高压板高压部分是自激振荡电路,由两只C5707,一只0.22U电容和高压线圈组成,因为高压线圈工作在大电流状态,C5707容易过流过热损坏,0.22U250V的电容容易在高压状态下热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