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2夜晶显示器

楼主(2007-09-19):
我有台HP1502的液晶显示器 前些天让贼给盗了,那个笨贼不会卸线头,把我的显示数据线用刀割断了,拿走后回去研究又把那头给扔了,现在另一头是在显示器里面看不见,这头只有线头11钟颜色的线,我买个个双头液晶数据线.原本想割断对线接呢,割开一看只有只有6根线,颜色也不一样,现在我就有接显卡上的头了,不知道怎么接,能不 能让各位师傅发个图或详解一哈,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了,呵呵

建议你还是去家电配件店里买16芯的VGA线,用到就11根线,多出来的线你就不要接了。
一般三基色的线好查出来,然后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
这应该不难嘛。重点R、G、B和H、V再加上任一根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