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关机变重起,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9-19):
以排除软件问题,麻烦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已排除软件?
CM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算软件不?

网友:
一般是软件方面的原因(操作系统)

也有可能是CMOS里没有设备正确

网友:
CMOS的电源管理里设置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克隆版的系统要修正电源管理模式。

网友:
1.高级电源管理,设置处,bios设置!

2.进安全模式,正常?继续检查系统原因(病毒,软件设置问题)!关机后一样重启,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硬件不兼容也会的,我的康柏815在PCI上8738的声卡就这样,没办法只好改用USB的声卡了

网友:
解决了,谢谢各位。是COMS设置问题,很奇怪,原来默认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外加8738声卡,会是这个影响吗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CMOS设置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机,有8738独立声卡,就关机变重启。是声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