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K800L内存报警故障!(已经修好)

楼主(2007-09-19):
今天修了一块8K800L的主板,故障是内存报警,不读内存。机主说本来是见机子灰尘太多,把CPU风扇、CPU、内存、显卡拆下来清洁一下,再安装回去,结果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立马就安照平常的手段,先换内存,无效,划内存槽,再试,也无效。把板子拆下来,完整地测试所有的电压点,都正常。刷BIOS,也一样。晕!!没办法,拿着主板东看西看,发现内存槽的铜皮是接到CPU的,于是把CPU拆下来,看看CPU座,好象也没有什么问题,准备再把CPU装回去的时候,发现CPU的定位角(大缺口)附近有一根引脚弯了,碰到另外一个引脚上去了,于是小心翼翼把引脚扳正,装回再试,已经OK了。估计是机主拆CPU时把引脚搞弯了,在装的时候用力过大,引起CPU引脚弯曲短路。希望大家借鉴。

网友:
DMA(Direct Memory Access),即直接存储器存取,是一种快速传送数据的机制。数据传递可以从适配卡到内存,从内存到适配卡或从一段内存到另一段内存。

也就是说CPU直接读取内存 而不需要经过北桥~
后期的AMD架构主板你会发现内存的AD线直接到了CPU座,而不是北桥~
所以遇到内存不过就要考虑CPU和CPU座了

网友:
谢谢楼主和版主,见教了!但是有个问题:如果CPU脚弯曲这样的话CPU是插不上去的,是不是?

网友:
不是,弯到底是可以插上的,很多CPU都是开不起来才知道原因的

网友:
是啊!弯到底了,成了90度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害我小心翼翼用平嘴钳搞了老半天才搞直。一头大汗。

网友:
看来不能 让检测卡牵着鼻子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和版主,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