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联想 LXH-P769F3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7-09-19):
显示器打开瞬间有高压,马上就没有,但电源指示灯正常,信号线是通的,B+电压是53付有点偏低,行管,续流
二极管
,二次电源开关管,都没有坏。大家看一下是高压包坏了吗
黑屏

网友:
感觉你说的B+电压应该可以的啊,不感觉是包坏了,包坏了电压应该没有53V了吧
你可以接一个假负载试试是不是包的问题

网友:
断开B+,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联接人B+电路。看开机瞬间电流,多开几次。53伏电压的话电流超过1安则高压包坏。

网友:
二次电压53,是在什么分辨率下测得的?如果是在800*600下的话就应该是80多的。

网友:
飞的机子保护电路比较完善的,你在开机瞬间测一下关键点的电压。
[
]

网友:
好象是保护动作了,应该一路路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