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反引起的故障-- 维修经历

楼主(2007-09-19):
(注:网络上看到的,觉得有很大的维修参考价值,所在转贴这里,如有重复,请版主删除吧)
有不少朋友都遇到过把内存插反的情景,只要一插电,就会有袅袅轻烟升起,这时有的主板会“嘀嘀”直哭,有的可能马上就没电了,以后无论怎么加电再也启动不起来了。这时关机后,我们仔细观察主板,就会发现内存边上有一个三极管气得脸都变色了,严重一点的都开裂了。
  我们现在分析一下SDRAM内存插槽的电路结构,在SD内存插槽中有多处VCC供电端和GND接地端,如果内存插槽插反时,会造成VCC供电端与GND接地端反接,这时会因为电源短路产生大电流将内存的供电控制场效应管过流烧毁,而导致内存没有电源供应,这时如果我们再次正常安装开机后系统会内存报警。
  SD内存使用的是3.3V供电,DDR内存使用的是2.5V供电,而ATX电源输出的3.3V电压就是专供内存使用的,对于SD不需要稳压,对于DDR则需要有稳压电路才能供给DDR内存+2.5V的电压。因为现在的主板都支持睡眠,STR功能,就是在CPU风扇停转的情况下,在内存中还保存着当前的机器状态信息,以便在被唤醒时可以立即工作。
  大家一般都觉得主板烧了,也就没救了,只有返厂修理或者再花钱买一个新的了。其实,这种毛病并不是很大,目前的主机电源和主板的保护功能相当完善,有异常情况时会马上断电,一般不会引起大范围的元件损坏。从我的维修经验来判断,主板因内存插反而不能使用的,一般都只是一个或两三个三极管烧毁,只要按要求更换就可以了。
  内存条插反的时候,会有多处短接点,一般是虚接的地方产生电火花后,内存金手指受高温脱落,内存插槽的簧片弹性丧失,发生严重形变,甚至可能烧熔。
  处理方法:对于金手指铜皮脱落的,可以使用502胶将其小心固定。对于弹簧变形的,可以使用细尖针状物将其拔正,同时清除烧灼残余物。
  下面就以捷波主板为例,讲一下因内存插反烧毁主板的维修经历。
  公司技术人员在检修电脑时,因失误将SD内存插反,一加电,只见一股清烟升起,机内接下来就是“嘀嘀”直响。断电后,取出内存后检查,发现第41和127脚的铜皮已经接近脱落,有严重烧灼的痕迹。再观察主板,发现内存插槽左边的一个型号为“20N03”(参数为20A30V)的管子表面已经炸裂,同时相关引脚的焊锡也烧成了豆腐渣状。用万用表测试,发现该场管的GS,GD均已烧断。因为主板上使用的都是大电流低耐压的管子,随从一块旧的主板上取下一只体积大小相同,型号为“PHP 45N03LT”(参数为45A30V)的管子代换。后检查,还发现与该管G极相连的一个小贴片三极管的BC,BE的正反参数不正常,估计也是大电流损坏。损用一近似的PNP型贴片三极管代换。将上述两个管子焊接好后,用万用表测试其参数均为正常后,安装DEBUG卡后,加电试机。只见数码管闪烁,从FF,C0,最后停在了26的位置,这时也听到了“嘀”的一声,自检通过了,显示器也有了图像显示,主板修好了。
  内存供电场效应管的代用与识别:因为主板上使用的三个脚的管子,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极管,内存使用的是大电流低压场效应管,CPU周围使用的也是低压大电流场效应管和半桥整流管(把两个整流二极管做在一起,外观和三极管差不多),还有AGP插槽使用的供电场效应管。这时因为场效应管功率大,电流大,自身功耗小,发热量小。我们在代用此类管子时,注意一定要大电流可以代替小电流的(只要安装尺寸和位置允许),高电压可以代替低电压的。比如:上述的故障,原来使用的是20N03的场管,后来代替的是45N03,电流比旧的大了接近一倍,耐压是一样的,管子的个头也大了好多,不过主板上的地方在,装得下就行。对于内存使用的场管,工作电压低,只有3.3V,只要使用耐压在10V以上的管子就可以用。
  注意:因为主板支持STR功能时,在正常关机不拔下电源线的时候,主机的内存有可能使用+5VSB供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拔插内存,有可能造成带电拔插,使用内存的金手指烧毁。所以我们在检修主机时,必须把主机的电源线拔下来,再对各部件进行修理。
  还有就是CMOS放电时,也必须把电源线拔下来,才能彻底清除CMOS内容。有时候当CMOS电池没电时,会出现有时候关机后再开机需要重新设置时间和机器配置参数,但有时候却能够保存CMOS的相关信息。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主机彻底断电,+5VSB的待机电源通过相关电路为主板的时钟和CMOS电路供电,相关信息才没有丢失。
主板上的PCB布线很复杂,细细的铜线上下穿梭,左右环绕,真的很难看清其来龙去脉。不过,许多时候,主板的故障却很简单,并不需要非常专业的电路知识和高超的焊接技术和高精尖的专业工具,只需要一把烙铁,心细一点就可以轻松解决。
  故障现象:主板型号为精英K7VZA,能够点亮,但是CPU风扇不转。把风扇插头插在机箱风扇上,也不转。因为AMD的CPU发热量大,大没有CPU风扇散热的情况下,绝对不允许机器长时间加电长时间工作,防止烧毁CPU。
  电路分析:认真观察发现在CPU风扇插针附近有一个小贴片三极管Q6表面有烧灼的痕迹。再检查主板上的电路结构,知道Q6的E极与CPU风扇插针的中间针脚相通,Q6的C极与ATX_PW20芯的电源插座的+12插针相通,并且机箱风扇和CPU风扇的两个插针的供电端(中间针脚)和接地端都是相通的,并在一起,只有测速端是分离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CPU风扇用的是+12V电源,其中还有一根是测速用的信号线,一般颜色为蓝色。由此我们只要把CPU风扇直接接在+12V电源上就可以工作。Q6三极管的作用就是当CPU温度过低或主机进入休眠状态时,切断CPU风扇的供电,使风扇停转,起到降低环境噪音的目的。
  用万用表测试Q6,发现BE极已经击穿短路,因其表面有烧灼的痕迹,可以肯定该管子已经损坏。由上面的电路原理分析可知,如果直接把Q6的CE极相连就可以恢复CPU风扇的供电,只是不能提供休眠期间风扇停转的功能。
  电路修复:因为该三极管体积十分小巧,需使用尖镊子,小心夹住,再用烙铁(注意:电烙铁必须拔掉电源后才能焊接,不允许带电焊接,防止电烙铁表面的静电造成主板的永久性损坏。)把Q6焊下来。再用细导线把Q6的CE极相连即可。
  加电试机,CPU风扇正常工作,系统能够正常启动加载。长时间开机,没有出现死机和蓝屏现象,故障修复。整个修复工作没有花一分钱,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搞定。如果朋友也遇到内存烧毁的情况时不妨试一试,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看看吧  好象 现在内存不会插反吧

网友:
sd 的内存槽口不对称哦,2个槽口没有对称关系,反着能插进去吗?
不是拿锤子砸进去的吧
不明白.......

网友:
我就见过sdr内存插入ddr槽里的,结果内存金手指烧掉一个,槽也烧希了,你说怎么插的

网友:
我自己也弄过  结果换条内存就好了  是DDR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