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上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7-09-19):
主板:V星845pe  CPU P4 2.4
故障:开机进不了系统  重装系统不成功
做过的尝试:换芯片C4 2.4后一切正常  把本机原配的P4 2.4装在其他的845主板上
也正常  是否就此可以判断原来的P4 2.4没有问题  那问题就出在主板上  那问题出在主板的哪个点呢?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CPU座有虚焊

网友:
二楼  不会吧  为什么上C4 2.4就正常了呢

网友:
恢复一下BISO设置试一下...

网友:
不会吧.我同意楼上的主意哦.另外你看看CPU散热好不好.我原来也有一块板子是这样子的.上P42.0的.进不了系统.换C42.4的可以进.后来我把主板取下来发现CPU底坐发热好大.换了一个风扇就OK了.

网友:
BOIS试一下最好.

网友:
BIOS试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个问题很棘手呀,期待解决~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电压的问题,还有是CPU座洗一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