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25 v1的板子点不亮

楼主(2007-09-19):
诊断卡检测到25就不动了,屏也不显,检测C1时会c1和500不断的循环跳三次左右,然后才c1 ,c3跳到25。这是什么问题呀????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我想你把情况说的更细点,

比如你做过什么。 其它的参考电压是否正确 等等。。。

网友:
桥空焊了。

网友:
晕死真的是桥空焊了。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MOS有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