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主板所有的都正常 PW-ON 不能开机。为什么

楼主(2007-09-19):
这个是主板开机不跑代码。。

后发现这个内存有电压跳线,原来是跳2.7V 我就改成 2.5V 。原来是开机不跑代码。

现在是代上假负载 CPU 的核心电压,PG电压,内存电压, 晶振,COMS电压,POWER的电压,POWER对地,都正常,可是短接不能开机啊!~

强制开机。也不路代码。

芯片和内存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是因为你没有插显卡。

网友:
晕。。。

张先生,强。。。 一插就能开机。可是还是不亮。

这个主板有集成显卡啊!~   那是不是不插显卡就不能用啊!~

第二插了显卡,还是不跑代码, 求 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硕泰克的p4板要上了显卡才能上电的,呵呵!!!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下跳线,槽边应该有一个跳线的。正确跳线就能开机。

网友:
张先生的意思是。 AGP 的电压不对?

有三个选择的电压 1.5  1.6  1.7都跳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设计是防止插上不正确的显卡。当你跳线合适时,将失去保护,请去掉独立显卡(用集成的),再试跳线。

网友:
还是没有搞定。

我想问问。现在是不是就那里的跳线不正确。而开不了机。是吗?

网友:
我只能猜测有这个可能。

网友:
在AGP槽附近,有个一个三针的跳线
把它改变一下跳法就应该可以不插显卡开机了
至于不跑代码,按照思路一步步查吧,如果U座是BGA的,注意空焊没有

网友A:
告你个绝招把,把CMOS跳线跳到另一侧开机,然后调回来,接着拔20芯的电源插头,在重新插上开机就好了,师傅教的,不知道什么原理,就是针对硕泰克

网友:
弄好了告诉大家一声,呵呵

网友:
按照LZ的陈述,好像除了北桥坏没有其它的可能性了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头大中啊!~  这个主板一直是好的。 今天 本来出售了。可是怎么都点不亮,关键的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你个绝招把,把CMOS跳线跳到另一侧开机,然后调回来,接着拔20芯的电源插头,在重新插上开机就好了,师傅教的,不知道什么原理,就是针对硕泰克

应该说没有什么依据吧
而且有些板子CMOS跳线放在清除位置开机还危险哦!

网友:
大多数硕泰克主板插显卡才能上电 !! 麻烦问你一下 ?你的CPU底座试不试透针的? 如果是那就洗刷刷洗刷刷吧?  如果不是透针的那就很有可能是CPU底座空焊了!!!

网友:
PCI环了,

PCI环了PCI环了PCI环了PCI环了PCI环了吧

网友:
这种板子CPU座坏的几率大啊

网友:
PWR-ON 针是否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