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四根256mDDR内存,修好1根,其余不知什么问题

楼主(2007-09-19):
256mDDR内存,修好1根,其余不知什么问题
过程:二根ddr上机时出现bo,后用松香水清洗,牙刷刷弄好一根,另一根还是没有用。
其余二根用rst 软件检测,如下所示:
                base ram test      是数据测试
                extended ram test     扩展内存测试
                l2 cache ram test       二级缓存测试
我选的是2接着按回车键就不断的检测,但也没有看见什么乱码,我也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是新手,

网友:
接修内存后  首先用橡皮仔细的搽金手指  或者用天那水(或酒精)清洗
这样你会发现 有一小部分不亮的或者蓝屏的内存 可以正常工作了

你说的测试没有提示错误  你在把金手指好好的搽下  或者清清颗粒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