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显按键不良引发故障

楼主(2007-09-19):
一台明基15寸液显,(连机)开机黑屏,有对比度调节框(contrast),可把对比度调上去后,马上又掉下来.(按键也不太灵敏),反复多次如故.请教高手,告诉换按键,可我检测按键正常,当然,还是听了高手的建议,换了按键,装好显示器,连机一切恢复正常.(希望能对初学者有点帮助--我也初上路.)

网友:
只要出来亮度,对比度菜单,先换按键

网友:
检查供电: 明基的机供电一般会有:12V  5V   3.3V  三组或两组电压供给驱动板,
按键不起作用一般都会检查按键有无供电?? 一般3V左右,再检查开关是否坏了,明基的按键也爱坏的
再下来检查开机时供电给驱动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MCU数码丢失错乱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看看是否给人修过,我们经常接到的机都给人做过手脚的,哈哈

那些做维修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