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51GMF主板SB5V对地有轻微短路

楼主(2007-09-19):
有一块技嘉GA-K8N51GMF主板SB5V(紫色这5V)对地有轻微短路,用数据表的
二极管
档测正反向都为227,资料上说的最小是300。插上电源SB5V下降到1.25V。试了四种电源,只有种电源这5V不下降能加电触发,其他的三种电源都不行,这SB5V电压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的降到2.7V,最低的就是降到1.25V。看了电路板SB5V正面和背面都没有线,可能是从板的中间走了。也就是跑不通线路。不知道谁有这主板的图。
资料
主板
技嘉

网友:
对地轻微短路,首先要考虑需要5VSB供电的都有那些元件. 这个板的话,就是IO芯片 南桥 内存供电部分 即产生5VDUAL 和3VDUAL 的电路. 触摸这些元件是否发热,其周围供电元件是否发热. 如果这样发现不了问题,那么就要使用断路法,找出故障.

网友:
张老,你好!有没有这主板的图?

网友:
作为论坛的老鸟 应该知道SB5V都到哪里吧?
断开各路负载看看~判断具体是哪里的故障~
没有不好跑的线路,就看你用不用心了~ 如果你看过老孙跑线路你就知道了~
市面的板很少有他没跑过线路的~
一次跑线路可以为以后的维修提供很多思路~
或者可以用稳压电源的5V去打9PIN 看哪里发烫~当然不建议这个方法~
[
]

网友:
"一次跑线路可以为以后的维修提供很多思路~"
严重支持
最好跑完后把单元电路画下来
呵呵
以后用的住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