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问题哟,救救我吧!!!

楼主(2007-09-19):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AOC176S的显示器,在黑屏状态下会看到有明显的波纹闪动,有点像燥点噪点,又有点像波纹,只有在黑屏下有,我上次有问过这个问题,大伙说电源不良,屏线接触不好,驱动板不良我都有试,可问题还是没解决!请各高手帮我想想办法!
黑屏

网友:
都有可能
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滤波不良~
更换所有的电解电容看看 不管外观好坏都换~
另外屏蔽不良也有造成干扰的~

网友:
我小有一台跟你的一样。现在都能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能好。郁闷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把刷新率调高点试试,我好像把他调高点好了一点点,没那么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