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电压低

楼主(2007-09-19):
顶星845D板子PCI上有复位,CPU的复位电压低,只有0.75V,查北桥供电正常,另外VCORE到CPU复位信号之间的上拉电阻也正常,是不是北桥挂了呀?

网友:
1 首先保证内存供电正常

2 查北桥的频率是否正常,可以用频率计测试时钟IC周围的小电阻. 测量那些小电阻,主要根据走线来看。哪些线通向北桥的就测试下 这块主板的走线,是可以看的非常清楚的

3 查北桥周围的小电阻,这些小电阻是产生基准电压的。如果损坏也会造成无CPURST发出.

4 更换IO芯片一试 .SB发往NB 和IO的RST 为一路.如果IO有问题,也有可能造成NB无RST,继而无法输出CPURST

网友:
请问楼上的版主我测试过主板的BIOS复位脚和I/O的复位脚是一路的,如果测试BIOS复位脚的电压是3.3v,是不是就不用换I/O试了,我手上也有一块杂牌的845D主板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样,内存供电和北桥附近的小电阻,还有时钟IC周围的小电阻我都测了没问题,我决的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我个人感觉出这种问题多数都是北桥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IO一定是要试换的,因为除了RST信号,北桥的 POWEROK 信号也有些是IO发出的.  这个板不能确实是不是,但试换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请问版主是不是有的板子北桥的POWEROK信号是由电源IC发出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换电源IC试一下啊,真的是不清楚啊麻烦版主了

网友:
电源IC有个PG信号通往南桥呀,这个信号不正常全板不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