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OC纯平 玩游戏时太黑

楼主(2007-09-19):
一台AOC纯平 在桌面亮度调的太高的话 就有点太亮 模糊 亮度调低则显得清楚 但在玩游戏时就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是显像管老化吧
谢谢...........
桌面

网友:
有可能的

网友:
有可能的 还有高压包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看来问题严重了

网友:
是把灯丝电容换一个。在调一下G2试试。

网友:
这就是显示器上设置快捷键:上网,游戏,文本,电影模式的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好像联想的有这功能 现在想想的确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G2是不行了 灯丝电容倒没是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