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色拖尾!

楼主(2007-09-20):
一台杂牌的15寸显示器
故障现象为:
兰枪拖尾!
测得各阴极电压没有发现异常!
补焊尾板后,开机.故障消失.(原以为就是虚焊呢!)上后盖后.试机.正常!
可是今天一开机又成哪个样子了.还是兰枪拖尾!
请教各位老师这是哪里的问题呀?
显示器

网友:
电容,估计是,应该换完去,

网友:
行!哪我先代换一下吧!谢谢楼上的!

网友:
就是电容的问题,可是不好查

网友:
管座接触不好,换管座试试

网友:
应该是兰阴极耦合电容。质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