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种)电源的硬盘依赖性!!!

楼主(2007-09-20):
大清早还没睡,顺便给大家灌水一个“奇特”的案例。既请大师傅们给我解解疑惑,也给大伙儿提个醒。之所以加个双引号,是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奇特还是属于正常。

    话说某夜,某友人扛来一机,大呼:“今晚一定要弄好,明天一早就要用”。问之,得知,只不过是要装装系统再装上其必用之软件罢了。暗喜:又可以敲顿夜宵了
    立马开工,开箱,按例清一下灰尘,然后接上偶的硬盘准备拷必用的东东(偶在家习惯用硬盘不用光驱)。哪知当按下POWER键时毫无反应 偶心儿立马吊了起来~~~难道……这时友在旁边说道:“刚在家里还用着,怎么就开不了啦?会不会是刚才一路过来颠跛搞坏了?”偶一阵寒:幸亏你没说会不会是刚才清洁扫坏了
    按常规检查了一会,也没发现有什么外观上的问题啊————当然了,硬盘电源线忘了接应该不算外观上的问题。无奈,只好把主板拆出来,试……试……试,结果仍然一样,什么反应也没有
    无奈,只好把主板请上偶在家里的小小手术台。结果,一插电源~~~靠,什么问题也没有。转头看了看朋友:你的电源 朋友张大嘴巴 :就这样过来一下就把电源搞坏了。我点点头:是啊,是坏了。心道:还好,刚才没拆你电源来清洁
    重新装回主板,本想就外接个电源先装好系统。哪知道鬼使神差没有用外接电源而是直接就把原电源接上。终于接好所有的电源线后,一按,正常开机了,同时也发现用的就是原来的电源啊 偶两人一阵目瞪口呆:咋又没事了
    不放心(其实是为了夜宵 ),一翻替换检试之后得到结果:此电源必需接上硬盘电源线,否则不能触发。如果你不接硬盘电源线,那就是什么反应也没有,好象不通电一样,接光驱也不行。但只要接上硬盘电源,那就开机百试百灵 。稍测量一下,别的都正常,就只灰线无电压输出(0.02V算不算? ):短接绿线单启电源无电压,接主板强行触发无电压,接硬盘正常开机无电压;对地阻值仅35左右。(保证没量错,要是有错,那就是那个该死的耗电大的DT9205A的错)
    由于朋友天天要用机做事,就没机会进一步检查测试,反正这机子也一直就用着好好的,没事儿。
    此机电源就是大名顶顶(偶没有打错字)的DELL——————————名下的一个电源:PS-5022-2DF我记得此电源当年出现在市场上时,号称十足300W,主动式PFC。当时好象是卖200块左右吧。
    此时无事,还没能睡觉,发此“特例”上来看看有哪位大师傅知道原因为我解解疑惑。因其中废话太多,想想还是发在灌水区好了

网友:
可能是负载轻了(或无负载)不工作?你的硬盘是啥型号?估计该电源有+12V检测。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好奇怪阿

网友:
LZ很幽默啊       文采飞扬...........

网友:
谢谢您的指点,我也怀疑是这样的原因。可是在网上查不到这个电源的资料。
我想不关硬盘的事,你没注意我特地用了黑体字的部分之一:……一翻替换检测之后……
所以应该不关硬盘的事

网友(2007-10-22):
奇怪奇怪真奇怪,有些机子就是那么奇怪,没见过

网友:
既然大家没睡
我也说一例吧
这个以后说不定大家会遇到的
那天有个客户带来台主机
说是无法装系统,平凡蓝屏死机
还让一个"高手"给装系统
人家可是用友软件的客服啊
结果那位仁兄干了个什么事?
你们肯定猜不到,他说人家装不上系统,可能是CPU太脏了
就把固定风扇的螺丝取下,然后了...直接就连风扇带CPU强行拔出来了
就是那个拉杆没拉起....牛吧..结果一个针弯了,那客户才发现不对
就把机子抱我这来了..
上诊断卡,上电,跑FFFF(用的四位卡)我晕..CPU挂了,当时客户脸色都变了..
去掉内存再上电,报警,还是FFFF,饿滴神,这咋回事.有插上我的10元2位卡
上电,跑到26.我当时差点晕倒,什么破卡啊,害人.
总算正常,然后装系统,发现是经常出现蓝屏,然后替换检测,终于发现是内存问题,
这台机是方正的机子,原装内存是小日本的,当时客户配机时要求升级内存,结果这帮鸟人
给人家加的是一条现代的垃圾内存.这台机一年之内客服拿回去修过两次.好了,问题查明后
给客户说下情况,要么加一条一样的内存或者换好点的内存.客户就把机子拿回去了
结果有给我打电话说他的显示器有问题,顶部有三厘米左右图像是扭曲的.
下午抽个时间过去一看还真是,当时想着是不是干扰,换了方位挪开音箱,还是那样
当时判断可能是电容出问题了,就把显示器带回来
回来就拆开了,(当时疏忽了,应该在我机子上试的).检测了一下
都是正常的,就把尾板拆下来,补焊了一下IC
然后试机,正常,就装起来
还害怕出问题就在我机子上玩游戏,开了好长时间
也没什么问题,就让客户拿机
结果客户拿回去后就打电话过来说
还是那样,当时真的郁闷坏了,我还当着他的面在我电脑上测试过的
我赶紧过去一看,可不是,还真是那样
当时真的是晕了,难道是客户显卡坏了?接触不好?
可这台主机接我的显示器也是好的.
因为这台机主板也自带显卡(独立显卡也是X300)X300
就把独立卡取下来,上电,正常,只不过屏幕跑到右边去了
顶部的故障没了.当时真的有点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然后有在开机时仔细看了一下(也就是在硬件上电自检时看到的黑底白字),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进系统后,卸载显卡驱动,这个驱动是最新7.10
重启进入系统,屏幕正常,然后从网上下了一个6.X的驱动装上
一切正常,当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客户解释了
我接触电脑也有10年了,见过的问题也不少
这还真是第一次见
同一驱动,不同的显示器不同的效果,我的是LG775FT
他的是方正机子,以后大家遇到这问题,可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个个都有感而发了?呵呵

网友:
有的电源是这样子的,没有接负载的时候,是不会有输出的。当时我也是以为是电源坏了呢。其实是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