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7-09-20):
昨天晚上 在我弟弟家考东西 一块西捷 SATA 80G   一切正常  考完关机 正常插拔  回家之后发先不可引导 并且有叽叽 的声音 好象划盘的动静  已经不认了  盘是 去年5月的  问下高手 这个可否修复 急 在线等

网友:
绝对非本人电脑缘故 是发现有声音的时候不引导

网友:
要疯的感觉 在我弟弟家真不方便 弟弟上班 剩弟妹 挨。。。。 赶紧走人 。。。。换网吧等了  希望高手给个解释 我好去沈阳修去

网友:
语音报警的主板,可能英语的,你没有听懂。找个懂英语的去帮你听,或将录音发上来。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主板。

网友:
我估计楼主说的叽叽声有可能是打盘的搭搭声音也有可能是电机移动摩擦那种叽——叽——声。
楼主应该把现象说得清楚一点。尤其那声音形容得形象一点。

比如到底是嗒~嗒~声,还是叽叽声,是呼——嗒~呼——嗒,还是叽~叽~叽~,又或者一直是叽——这样响。
其实,最实在的,你直接拿去修就是了,修不好顺便买一个。

网友:
语音报警的主板,可能英语的,你没有听懂。
-------------------------
英语的 :lol

去年5月的
------------------
还在保修期吧。返修了。

网友:
回张先生  不是主板  是 硬盘发出的 噶 叽  噶叽 的     重复  不断

网友:
继续在线等   啊             闷

网友:
发票上写的是  一年包换 3年免费维修(有偿)    425 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查一下数据线看看认盘吗

网友:
回楼上  我换过2条数据 线  2条电源线  插口也换过  都不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磁头循迹的声音,你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 ,是日立的吗?是磁头坏了,可以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块西捷 SATA 80G 我感觉写的很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到了吗,看到了就请说一声

网友:
1.有坏区
2.磁头有问题
3.寿命差不多了

网友:
1 好像没啥坏区 如果有是不是格式化的时候是无法格式的?
2 那个地方应该是有点问题 不然不会不认盘
3 1年就寿命问题啊 那也不至于吧

网友:
没有什么重要数据的话,直接拿去保修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硬盘本身问题不大,

1、你检查一下接口,是否有针下陷?

2、拔掉光驱(怀疑供电)

3、跳线冲突

网友:
回楼上1  接口无伤 没 问题
2  已经拔了
3  只插有一块盘 无跳线问题
      数据对我重要 对别人啥用不顶 郁闷 保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