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今天在用电视盒看电视时无意碰到机箱,被电了一下,以为是主机漏电,没在意。想把主机内部清扫一下,

把主机的电源线拔了下来。一摸,还是被电了一下。再摸,再被电。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只有显示器的信号线接到主机上(显示器是打开的),其它地方均无电源输入。

那电是哪来的?

我已经在主机的外壳螺丝上接了一根线到窗户上。但静电问题未解决。

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

个人怀疑是显示器接地不良,可不知道怎么动手,是不是要把显示器拆开另接一根线到地?

不知道发在哪个版块,当做是显示器问题,就发在这里了。

网友:
排除电源接地

还有你人瘦, 阻值小

网友:
哈哈,我确实特瘦,,这都被你给瞧出来了~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眼红我魔鬼般的身材呢~哈哈

主机电源拔了,主机箱上都有静电,只能情疑显示器跑电了,呵呵

网友:
关于静电为什么会电人?

发一份关于计算机漏电的资料,是我对公司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收下了,好好研究先~

谢谢版主!

网友:
是因为你的电源没有接地线,你接到窗户上的线接地电阻太大。

网友:
绝对是显示跑电,我经常被电.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显示器跑电,现在分别接了一根地线到窗户上,情况好了一点,不过静电还是有一点,没以前那么严重罢了,

以前是每次都有,现在一天就那一两回了

看了菲克斯版主的资料,对我的帮助好大啊,谢谢版主了!

不过显示器内部接根线出来好难看

网友:
电视天线串过来的电,这个很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视盒没有用天线

不是电视,请看清楚

网友:
从机箱上接一条线到地板上.................试试..............

网友:
你说的“今天在用电视盒看电视时无意碰到机箱,被电了一下,以为是主机漏电,没在意。想把主机内部清扫一下”
用电视盒看电视不用闭路天线吗?电视盒不是接在显示器或主机上吗?主机与电视盒怎么接我不知道,但是主机间接与电视盒相连,地线都是相通的。修过电视的都知道,闭路天线由于接了很多电视,而电视高频头(特别是老式的电视)与电视地之间用电容相连,更有老式的电视的地线与市电没有隔离,所以闭路线带电是很正常的。我们常常看到闭路线往电视盒或电视卡上插的时候,有火花出现。所以我说只是有可能从闭路天线串过来的电。

网友:
你是不是光着脚或是鞋底漏洞了啊? 我如果光脚摸电脑机箱也会被电

网友:
老大,你家里就没有接地线啊,也是,自己家的很少有人接地线的啊 ,不过你可以在 插座上面接地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