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电路问题!!!

楼主(2007-09-20):
一块INTEL865GL主板!!断电不保存,不拔到电源就没有问题,拔掉就不保存!!COMS没有跳线,电池有3V电压,感觉像是电池的电没有送到南桥,可是电池跟线没有跟上,不知到走到那里了!!!有知到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主板
Intel

网友:
个人感觉是电池与南桥连的那个二极管开路了。
你检查一下二极管先

网友:
仔细跑线路,你可能会找到一个象小三极管一样的"D",有可能是它病了.或电池正极连的电阻,二极管有问题了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啊!!!这主板简直难找啊!!电池正极连的没有看到在那啊!!好像是从中间层走的,没有跟到!!

网友:
在南桥旁边也没有找到,真是让人头大了啊

网友:
检查与南桥连接的2级管,测试有无开路.......

网友:
测一下电池座的电流大小,和COMS针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解决CMOS电路吧!呵呵~~~~~

网友:
1、电池是否有电压
2、找一下电池座相连的二极管是否损坏
3、再查这个二极管是否有电容相连,如果有测一下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回答就已经很好了呀!!再认真跑下电路吧

网友:
看晶振电压是否正常,三级管电压,电池等

网友:
我也有一板,真难找啊

网友:
如果你不想跑线,给你一个另类的方法,
CMOS电池的正极连一根线出来,再连一个二极管(IN4007差不多了),二极管负极接南桥附近的三极管1117输出端。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能解决你所说的拔掉电源不保存CMOS的现象。
不过会导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开机后电路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哈哈,谢谢大家了,已经修好了,让我头大了啊,原来是电池座下面和接到102电阻那一级的痤子下面断开了,真是难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