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场伸行缩???(已修好!)

楼主(2007-09-20):
长城1772ED开始故障是指示灯不亮(三无),查到二次电源管坏(ifr644用ifr634代用的),换后。
出现场拉伸很多,行幅收缩很多(中间现示3/1宽),但都可调。
调时两边出S形波。亮度过暗。
请教查哪方面??

TDA8172  各脚电压:1P 7P是1。2V   2P 6P是13V  4P为-13V,但5P没有输出电压一磁电压是为0。09V。工作正常
我以为是这里的问题不是的。
最后还查到二次电源:故障点是IFR644B和二次供电二极管UF4004(用表测正常  ^_^!! )坏。
给新手提醒也给自己:二次电源管损坏,这两个东东可能一样坏。

网友:
从现象看好象不是场的问题,你看看二次电源对不对?

网友:
对 你的二次电源 一准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你这就是二次电源没工作。查二次电源吧

网友:
如果各电路电压基本正常,先换下存贮器数据吧

网友:
亮度暗,场幅大.这是升压低,高压不足引起的.可能是由于升压管S极电阻变大引起.另外,长城1772ED的校正电容也是较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