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外接电源是否安全?

楼主(2007-09-20):
我的老机子电源可能不行了,把10G西捷换了个40的西数后就开不开机了。现象是一按开关,处理器风扇先转一下然后就停了,再按就没反应了。我现在给硬盘和光驱单独用了一个电源。用之前先将第二个电源的绿线短接,然后开机;关的时候先关电脑,等处理器风扇停转之后再将短接的细铁丝抽出来。不过,每次抽出来时硬盘就会“登”的响一下,心里有点发毛,不知这样对硬盘有损伤没有?(10G的硬盘已经在坏道急剧增多后见马克思去了,可怜我N多的资料、N多的图片,
,N年的心血呀!!!:'( :'( :'( )
********已解决********
[
]
不开机

网友:
我对你多年搞修理连个好点的电源都没有表示惊讶。

网友:
机子之前一直用着都好好的,硬盘从开始发出“嗒嗒”声到报销只有四、五天时间,还没想到是电源功率的问题呢,我还以为是硬盘老化造成的。要不是换盘到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呢!

网友:
LZ提的问题好,我也正想提呢,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就是电源厂,有时有个别样品在我的手里存着,绝对全部都是好电源,自冷的,可惜都是单路或者双路输出,所以我就想能不能自己拼个电脑电源,然后找块810的板子,上个大点的CPU散热片,不使用风扇,就能做到全无声了,省得风扇的声音烦人,可是我不知道我的法子是否能行的通,是不是用的时候就和使用AT电源一样,系统提示手动关机,有没有什么弊端。请高人指教。

网友:
只对你的10G硬盘感兴趣,呵呵,如果是我这边,又有数据可以恢复啦。哈哈

网友:
看到我昨天给大家提供的电源质量检测表格了没有?如果没有可以到灌水区去找来看看。

网友:
还没有,我去看看。
**刚看了一下,没有我的那个老型号,我的是世纪之星ATX325,给硬盘供电的是世纪之星自由战士2,都是老产品了。
[
]

网友:
换电源吧,我的机器就是开机一会儿就关了,或者就是重启,甚至再也不开机了,最后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把你用来外接的电源换到电脑上呢?????

网友:
换过了,结果一样。

网友:
这个办法也忒笨了把,你把两个电源的绿线接到一起,两个电源的地线也要接过来,然后一起接到主板上,就可以同时控制2个电源了
不就行了
[
]

网友:
这样做我也想过,不过张老师说过这样并不精确,好象还要做个什么联动电路的来着,所以就先这么凑合着了。

网友:
N多资料,N多图片,尤其是N年心血~~~~
这样的损失还没使你提高足够的警惕啊
还在想着外接电源这种法子~~~,我并不是说这种法子不行、不好。而是我和张老一样,对于你没一个好电源感到很惊讶。
相对自己的资料、图片、心血来说,一两个几百块的电源算什么啊!!!
象你这样子接,一个不小心,再损失一次,甚至搭上几个陪葬品也不奇怪。
这种接法,用于一般的机器平时用用既可,但万万不要用于自己日常存放东西的机器。就如同一个修理过的硬盘,普通用途既可,却万万不能再用于存放重要的数据——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谢谢你和张老师的教诲,我还是换台新机算了,是该让老伙计也放松一下的时候了。好了,结贴!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