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安泰信热风枪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我今天买了一个安泰信的850B  结果我关闭开关的时候没有冷风送出来.是这样的吗?这样正常吗?

网友:
有人知道吗>??????   我真的想知道到底关闭的时候有没有冷却的风出来....

网友:
据老鸟们的说法:如果风枪用了一段时间,关闭电源后会继续吹风。如果刚刚打开再关上,不一定会有。实际是为了预防风枪温度聚降而采用的一种保护措施。

网友:
貌似我之前回答过类似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发热设备都有这样的设计!
常见的咱们维修的风枪  投影仪也是比较典型的~关闭这类东西的时候先关开光,等它风扇不转了再断电!

网友:
把余热散出来的呀,要不里面还很热不烧坏了么

网友:
我的是这样子的,关机后会吹一段时间的冷风

网友:
是啊是啊...我就是问这个!!!  我的那个安泰信850B关机后就持续热风..没有冷风....

网友:
严格的说应该是50度的风。

网友:
不是很清楚

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
我正想买个风枪,大家可以推荐一下牌子和型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