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打阻值

楼主(2007-09-20):
在线打主板阻值表笔的正确接法的说法都不统一,有人说是黑表笔接地,有人说是红表笔接地,我打CRT显示器阻值是黑笔接地,打电脑主板阻值是红笔接地,这样有错吗?或者你们还有更好的说法?

网友:
在线不行吧?打电阻不应该在线。

网友:
我晕~~~~~~~~ 张大哥,又是你啊? 比如打电源插座对地呢?

网友:
打阻值应该都是指二极体值吧。据说以前指针表的时候意思就是对地测电阻值,现在都用数字表,就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这些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