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解密

楼主(2007-09-20):
我有一块日立60G的硬盘.开机要输入密码.收的旧硬盘.哪位师傅能告诉我怎么解密吗,谢谢了.我是修笔记本的,硬盘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格式化就行了,管他什么密码干什么

网友:
开不开机,COMS都进不去,挂盒盒里能认到硬盘,但是不出盘符.磁盘管理器也没有,只是在设备管理器能找到,怎么格式化啊,老大!!

网友:
那就有PC3000搞下不就可以了,再写一古件

网友: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LZ的硬盘应该是加了ATA密码~
大家称之为超级密码
如果PC3000支持你的盘可以PC3000解掉~
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是不是上面有还原精灵一类的软件啊!!

网友:
谢谢大家,硬盘进不去,我也不知道装了什么?可惜我没有pc3000,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不用PC3000的.

网友:
你可以尝试用MHDD检测
应该上面有一行 里面有个PWD 会是红色的~
表示加了ATA密码~
按F4扫描的时候他也会提示你有ATA密码~
全盘都是!或?

网友:
请问MHDD和解密软件是不是只支持IDE口.我在笔记本运行,把要解密的硬盘挂U口上,软件中检测不到要修的硬盘 啊!

网友:
如果你有PCI3000又支持这个型号的话可以解开的,套件里面有个探针,桌面上有个解密录像,照着解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如果更换电路板能解密吗。我没有pc3000啊。

网友:
找同型号FW一样的盘,先试试两个盘可以互换,在MHDD里面可以热交换解,以前没PCI的时候都是这样解的,好像ATMR系列的不支持热交换吧

网友:
好东西啊!又学习了.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