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4MB+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7-09-20):
故障现象:加电后按下电源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机器内也没有响声。
     故障分析:插电试机时,在220VAC电源插头插入显示器电源插座时,有“啪”的一块,这说明显示器电源部分基本正常,450V150UF电容的充电功能正常。
                    拆机检查,开关电源次级电压如下:6.95V(7.4V),29.5V(50V),43V(80V),5.85V(14V),0V(-12V)。因为现在的CRT显示器都是符合VISA节能标准的,显示器有四种工作状态:关机,挂起,待机,正常。当显示器处于关机状态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工作在BURST MODE模式,次极各路电压都大幅降低,输出电压基本满足MCU的工作。该机的MCU工作电压是由+14V提供,关机时14V的输出电压为5。85V,该电压经过7805稳后(此时已经不是稳压状态)输出电压为4.46V。MCU的正常工作电压为5V,而此时VCC的电压为4.46V,是不是电压过低不能满足MCU启动呢?但据经验分析可能性不大。
                   MCU故障分析:三个基本条件,供电电压(一般为5V,也有3.3V),晶振,RESET。如果工作电压正常,RESET为高电平,晶振启振,那么MCU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条件满足,MCU仍然不能工作,原因就可能是MCU内部程序损坏或MCU芯片损坏。当然如果电压不正常,晶振损坏,RESET接地,则MCU也不能工作。
                  在按下开关时测试VCC电压,电压有0.02V的变化。为了快速判断故障原因,使用外接+5V单独为MCU供电,仍然不能开机。稳压电源显示供电电流只有数MA,MCU没有太大异常。接下来检查RESET电位,为3.9V。再查晶振两脚电压,两脚电压均为2.25V,电压相同。正常情况下,晶振两脚的电压大约相关0.5V。再用万用表频率档测试(万用表的频率档因为范围太窄,不能测量12M晶振的频率,但可以通过有无数据变化来判断晶是否工作),显示稳定的53HZ。估计晶振损坏。取出一12M晶振更换,加电试机,首先听到“咔嗒”一声消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而后听到”吱垃“加载高压的声音。
                  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
从结果来看虽然很简单..但是分析得很不错..详细..思路清晰............

网友:
够详细,楼主很厉害,学习中

网友:
显示稳定的53HZ。估计晶振损坏。

楼主,你用万用表,什么来测这个频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