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AMX-M开机问题?

楼主(2007-09-20):
ALI M1689 B1

故障描述: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能够跑码马上就断电,再也开不起来.除非拔掉电源线再插上仍可以跑,断电后检查现象:
开机排针3.3V正常
I/O控制开机(14脚相连),83627HF-AW 的67脚的跳变的电压变换较小 ,以更换过故障依旧
谢谢各位勇于发表意见,
帮忙提供一下ALI需要提供待机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你把IO取掉
看还自动上电不,如果还上,那从ATX绿线开始跑一下线路,如果绿线直接进了南桥,那南桥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看你的描述,板子很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个类式的故障。。

后来是发现是开机开关故障有700多阻值。拔掉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故障没有明显的表现,能够强行加电的
把I/O拆掉仍可以自动上电
绿线是通过一个电阻到I/0的

不插4PIN12V自动上电后,是不断电的
插上4PIN12和20PIN电源排针自动上电一会就断电

网友:
4PIN12V没有短路吗 如果没有短路 重新上下CPU看看 也许有什么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