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齐了吗?大家帮看看

楼主(2007-09-20):
嘿嘿,刚买一本书,估计3天后收到......
其实还想买-----BGA万能钢网、0.6和0.76的锡珠、焊膏。对了,张老说的那电炉子不知道有没有?先看看书再说
现在我的工具基本上齐全了,给大家报告下看看还要什么
852D焊台   (带936的)
烙铁(PTC发热的40瓦)
普通30瓦烙铁
放大台灯
打阻值卡
CPU假负载一套
500型万用表
890D万用表
UT56
20Mhz的示波器
频率计
焊锡丝
免洗助焊水
洗板水
TOP2005编程器
热风枪1500瓦
PT090A卡
俄罗斯卡
PT0049卡4位的
螺丝刀  钳子 。。。。。。 自己改造了个本本的P4-M 的CPU做测试用
其他就是一些电脑配套的东西,大家看看还要点什么?

网友:
已经算不错的工具了

网友:
基础维修够了.

网友:
万用表有一个就好了~
买那么多干嘛~
UT的表在国产来说应该不错~
选择一款实用的就可以了~

850D的焊台有一个就可以~
或者大家用936更多一些~挑大品牌的买一个~
其他的普通老帖就不要了~除非用来教徒弟用~

示波器不建议买20M的 最少也要100M 买二手就可以~

编程器不建议用TOP的~
个人感觉基础标准是希尔特280U,这个你慢慢就能体会了~
以后你就知道用TOP或XX维修平台的几百块的编程器有多郁闷了~
一个好的编程器以后修几个液晶 解密几个本本就什么都回来了~

大概也就这样了~
希望可以给新手采购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
其待楼主换一个100M的示波器
~~~~~~然后,把那个20M的送给我吧

网友:
500型万用表好老啊,MF47吧,我就用VC890C+和MF47,47就测电阻不错,数字的测通断,示波器测主板电压,够奢侈吧,嘻嘻,示波器我还没买

网友:
对了,现在数字表有新型的,测试时不断电,老型的15分后,管你用不用,熄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0型的表买了好几年了40元,买的就是个旧的82年的产品,一直很好用,很精确,舍不得丢,测电容和打个电阻什么的,和晶体管什么的很直观
UT56的2002年买的,260元,4位半的,还不错
890D是才买的,因为经常有人来借数字表,但是他们又半懂不懂的怕把我的UT56烧了,已经烧过一次保险了.......我一般不愿意出借自己的手头工具,不是我小气.....
20M的示波器也是8月买的新的,当时不清楚怎么用,后来才觉得有点小,但是我又买了个频率计也就将就吧.  后来要是有好点的二手100M的再买一个,主要是我在成都城隍庙跑了几天都没看见100M的二手货.....以后哪位有说一声
TOP的........呵呵,便宜360元买的,主板和显示卡的BIOS够了,液晶的没修过,不知道行不行
我现在也是在家里自己琢磨着学呢,我看了下这个就开个维修店估计够戗啊,现在开的家小水吧,一天也很忙.  边学边看吧,以前开过电脑店,买过几年电脑,地方小,官面上没人,所以赚钱也难

以后有问题请教个位还请不吝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
呵呵,才买的新的20M.......在成都城隍庙电子市场转悠了几天都没有看见2手的100M的,20M的日立还要400...真晕啊,老板还说有好有坏,自己挑好,什么也不管,关键是连个探头都没有........

网友:
400已经很便宜了,要是100M的,贵的吓人。泰克的100M 12000多,不过就是好用,可惜只能在公司用,自己是买不起了。哎!

网友:
吓人啊,这么贵,没赚钱先花了。。。。。

网友:
你要是开工厂的话,那先花的钱就多了,维修只能算小投入。

网友:
都是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拍的很还比较清楚啊!  呵呵 楼主这套投入进来要好多银子吧!  东西好全啊! 以后赚了钱楼主是想自己做一个像张先生哪样的锡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花多少,几千块钱,都是刚好将就用的设备,原来想开家维修店,再家上卖2手的.后来发现在这个小地方生意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也就没去张罗开店了. 现在开了一家小水吧,生意还将就,一月也能赚点,看来饮食业还是比小维修店来钱啊,可就是太辛苦,呵呵,一年到头也穿不上几天干净,天天洗,天天脏啊

网友:
羡慕中,选择编程器中...

网友:
工具很全,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C:
你那种的编程器我也用了半年了.前一个月一网吧NF4的主板给我用TOP2005写坏了数据交不了差.因为不支持W39V040FBP.现在买了西尔特280U的.不错.你这种编程器支持的器件不够

网友:
示波器不要买20M的

网友:
是啊,买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才后悔了.现在PCI的时钟,AGP的内存的,和CPU的主波都看不见,只能用频率计来测试了,还好频率计还是可以正确显示这些地方的频率的,建议大家买100M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种的编程器我也用了半年了.前一个月一网吧NF4的主板给我用TOP2005写坏了数据交不了差.因为不支持W39V040FBP.现在买了西尔特280U的.不错.你这种编程器支持的器件不够

本来想买周立功的那种,可是看了半天也没看见网上哪儿有好点的好象仿制的多,所以就买了个便宜的先用着

网友:
还缺各种型号的带灯测试仪啊,我都买全了。花几百银子。

网友:
示波器只有20MHZ,频率太低了

网友:
工具很全,不错支持楼主,羡慕中!

网友:
够齐全了哦;;;;;;

网友D:
晶振(14.318 32.768)各五个  8
怡展F2600频率计 220
周立功80B编程器 550
笔记本硬盘转台式IDE转接卡 5元
梅花套 6元
吸锡线 3元
大圈焊锡线(1斤) 30
镊子 尖口\宽口各一个  3
防静电刷子 4
耐热海绵 1
吸锡枪 10
锣丝刀(16件) 8
万用表(表笔) 2个 8
鼠标键盘口  10个  12
USB口 10个 10
AGP插槽 10个 15
显卡VGA接头 10个 15
DDR,SDR内存插槽 各5个 15
3055(252封装小的) 30个 30
台灯式放大镜 28
普通烙铁架 5
耐热海棉垫 5个 4
松香水瓶子 3
助焊剂 1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14.318 32.768)各五个  8
怡展F2600频率计 220
周立功80B编程器 550
笔记本硬盘转台式IDE转接卡 5元
梅花套 6元
吸锡线 3元
大圈焊锡线(1斤) 30
镊子 尖口\宽口各一个  3
防静电刷子 4
耐热海绵  ...

这些小东西都是齐的了,就是编程器不怎么样,是TOP20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