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SO 770a 行幅不可调(已解决)

楼主(2007-09-20):
接修一台 neso fd770a 行幅变大,行幅不能调小,只能调到最大,梯形失真,枕

形失真不可调,二次电源正常,行幅电路正常,拆下行幅调整管Q414,Q415测量正

常,而且画面是双画面,见下图,修了3天,没思路了,数据刷过了,故障依旧,行场IC是TDA4856

请各们高手指点一下。

经再次详细检查,原来是行幅调整电容C427无容量,原容量1UF变成1.95NF,换正常容量电容,故障得解决,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我觉得重点查一下行振荡电路或者行的AFC电路。

网友:
这个故障有意思,有点琢磨头。同意楼上的思路。

网友:
着重查,电容和电阻,有没有出现无穷大的电阻,对怀疑的电容,用并联试试.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先把能替换的集成块换了.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行幅不可调与行振荡电路或者行的AFC电路出故障要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