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15老板不开机

楼主(2007-09-20):
求教815老板不开机,诊断卡代码显示D4,两块都是这样,主板为方正intel 815芯片。

网友:
说的不详细 新手啊   偶无能威力

网友:
显示D4估计是不过内存,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新手啊,才有不明白的啊
主板开机已开机,代码就跳到d4就停了,求教要查哪些部分,还请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说出来的就很合我心意啊,这也是我检查别的内存的时候才发现的,真是感谢啊,明天在查查,能说详细点就好拉,比如内存工作条件要查些什么?(我会更感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大虾提点,内存供电的门电路芯片果然有问题,正常3.3v,一查才1.79v,换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