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请教:技嘉GA-8I845GV诊断卡不跑数,检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刷BIOS无效,用技嘉ROM 卡也一样不跑数,积压北桥也不行。
技嘉

网友:
您说的不就是主板不走代码吗00或ff啊你可以到本论坛的主板专题里去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