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唉.这样的现象.好多旧显示器都会有,我有两个CRT的显示都会响.不知是什么原因.还伴有啪啪打火的现象.有人说是高压包下面绝缘垫漏电引起的
显示器

网友:
逆程电容失容会造成高压过高,行频偏也会高压升高,高压帽漏电也会打火,供你参考。高压包绝缘不良也会对散热片放电打火。

网友:
啪啪打火的现象说明显示器的高压包寿命不长了~随时都有可能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