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故障

楼主(2007-09-20):
一VIA芯片478板,键盘不能用!插上键盘,时钟脚的电压在板不触发时为0.8V(不插为5V),线路经过472的R后与紫线相连,没有相关跳线!插上键盘触发后电压有0.8V~0V~5V~0V~5V的跳变,其间键盘灯也会正常闪亮2次,可以显示到提示按F1继续的界面(此时电压为5V).但是只要一按键盘电压又下降到零点几V,但是进不去!相关的元件(F,L,R,C)都测过无问题.自己考虑应该跟BIOS和SB相关???
不知道像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请提示下思路!谢谢!
不好意思,感觉表达有问题,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懂,得罪啦!

网友:
有跳线跳位置,拆贴片电容,刷BIOS,换I/O,下75232(75185)
大致这些,如果再有问题,SB挂

网友:
学习中,进论坛一次,长一次见识!

网友:
那鼠标有5V电压吗?引过去不就得了.排容拆了没,跳线有跳好吗.不然就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