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C显示器屏幕下方抖动

楼主(2007-09-20):
今天修一台 1769OSD彩显,故障是屏幕下方抖动,但过几分钟又可以正常。场块是TDA8172,测正负12V
电源正常,又把场块旁边怀疑的反馈电容,消振电容换掉,还是老样子,请教各位还有哪些可能引起这个
故障?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TDA8172换过了吗?换了可以考虑一下行场扫描芯片

网友:
“测正负12V电源正常”测是不准确地,在一12V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
我的一个LG710S的也是这样,换了STV6888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换一下场振荡电阻和电容试试

网友:
从行场振荡IC的场输出开始查,主要是滤波电容,一直查到TDA8172。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 这样会快点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看看 消磁电路又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