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反应的故障

楼主(2007-09-20):
昨天碰到一个显示器,忘了是什么牌子的了,开机没反应,拆开一看是保险烧了,换上个,打开,又烧了,查了下电源电路,桥式整流堆坏了,换了,这回不打保险了,但还是不行,再查查,发现IC101不正常,换之好了。发此文章的原因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维修经验。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桥式整流桥击穿很有可能把开关管和电源芯片也秒了,这些在显示器维修中很常见的

网友:
对于高手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值得学习!!!(个人意见)

网友:
通电前最好全面检测一遍,才可上电。最好断开保险串个100~150W的灯泡。

网友:
桥式整流桥击穿很有可能把开关管和电源芯片也搞坏,还有电容。
这些都好修,
我认为就是把上面都换了,还是烧开关管和电源芯片的,那就头痛啊!!!

网友:
说得不清楚
IC101是什么型号?电源管有没有烧坏

网友:
换保险之前,最好全面检查

网友:
开机无反应,很可能是炸电源,如果炸电源的话要仔细检查整流桥,大滤波,开关管,和IC
及IC周围的元件,要仔细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非常正确

网友:
不是吧 发现保险烧了竟然就换个保险就上电? 烧保险肯定是有其他短路原因啦```LZ比我还菜

网友:
有损失才有收益,楼主不冤枉

网友(2007-11-23):
通电前最好全面检测一遍,才可上电。最好断开保险串个40-60W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