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屏幕蒙了一层绿色!

楼主(2007-09-20):
显示器开机正常.过上几分钟后.屏幕表面象是蒙了一层绿色. 我想是不是设置有问题.抱着先软后硬的方法.  重新调整OSD菜单. 在颜色管理里
调整了一下色温. 原来在6500K   调整成9300K后就正常了.保存后退出.   但是没有过上十分钟又会自动变回6500K.屏幕还是一样蒙了一层绿色.
设置内容不能被保存.  确定不出那的原因. 请高手支招!  谢谢.

网友:
找一台同型号的显示器刷个BOSS就行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在调尾板

网友:
就这么简单呀.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

网友:
看似简单,你操作试试。

网友:
调了OSD就好一段时间,应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绿枪太强了。。
你进工厂模式把绿激励调一下,,普通菜单下调的色温是截止电压。
方法,按住彩单键后插电,然后进入特殊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