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开机画面抖动

楼主(2007-09-20):
杂牌显示器开机画面抖动,且不能全屏显示,,,在中间不停的跳动,,
不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开机画面抖动”,那进入系统还抖动不?

网友:
中间会亮一条坚线,亮线,然后就消失了,,,

网友:
查查行管,就是高压包散热片上的,看有散热片的,三条脚的,量量阻值有没有短路的.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元件,主要是行场小信处理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