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更换内存PCB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20):
原来的内存是单面8颗粒512M DDR 400,镁光的颗粒(MT 46V64M8 -5B)一看是单面的PCB就以为是16位的,就直接换在了16位的PCB板上,当点不亮的时候查看一下,发现是8位的,手头上只有双面的8位PCB,能焊上去用吗?可以的话应该焊在1-92面呢还是93-184一面?谢谢

网友:
当然是1---92了啊

网友:
以前看到贴子说焊在有SPD芯片的那面,我的PCB SPD芯片是在93-184一面的。

网友:
PCB板怎么分8位和16位呀??

网友:
应该是A 面吧
我有试过

网友:
上次看到贴子说8位的颗粒能用在16位的pcb上,就是要修改spd内容,具体改写什么内容大虾们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2009-07-16):
纯属谣言。
16位板与8位板嘏线完全不同,8位颗粒不能上16位的板,反过来可以,但需要修SPD中的地址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