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壮烈了,后果很严重!!

楼主(2007-09-20):
那个大功率管挂了,两瓣子了!

后面的走线也被烧断了。

陪葬品,主板及硬盘。主板问题是给CPU供电的12V对地短路,硬盘是接上没反应。

硬盘的电路板拆下来一看,这样了!

估计数据也是凶多吉少了。

网友:
该报费了 :D :D :D :D

网友:
主板也许问题不大, 还有救。但是国外没人修这个啊,扔了还可惜了。

网友:
硬盘修修看应该还能修好,祝你好运!

网友:
嗯,硬盘应该只是电路烧了。

网友:
估计硬盘的12V跟5V搭在一起了

网友A:
硬盘先挂有些道理。不过据说他们家那电压不稳,之前已经烧了个电源了,这个电源是我给换的。看样应该还是电源先挂的。

网友:
同情中 啊  ~~~~~~~~~~~~~~~~~可惜了  硬盘的电路板是挂了  主板不知还好吗?

网友:
主板给CPU供电的12V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先挂有些道理。不过据说他们家那电压不稳,之前已经烧了个电源了,这个电源是我给换的。看样应该还是电源先挂的。

之前已经烧了个电源了,还不注意啊。
这样前后烧的电源,根本没起到保护电脑的作用。应该换一个好电源。用最简单的话,就是换一个贵的电源,最好加上UPS电源。万万不要再用那些100来块钱以下的电源了

网友:
呵呵,正如楼上所以。我也想换个好点的电源。但是我现在身在国外,能买到的电源基本都是些三无产品。没有3C认证,没有CE认证,没有长城认证。什么都没有。郁闷啊!

网友:
那你所在的国家看来要大CPU烂电源的情况比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网友:
是的是的,正如楼上所说。现在在迪拜只能买到双核心的U了,但是电源就是那么那么的烂。

网友:
你看这个帖子还可以看看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嘿,我没注意,楼主居然是在外国——迪拜
想办法弄点好电源吧,其它的配件倒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个电源了不得哇。
张先生那贴子里说的那些垃圾电源也不过是牛身上的一毛罢了。我随便就能列出一大堆同样假得不得了的电源。

网友:
估计损失不会太大~~
看楼主的技术如何了!
主板硬故障好修~~
硬盘看来是驱动部分损坏!一般不会影响数据~~
去芯片级维修换板子一般60~70
至于电源更便宜了,看封装是中功率管!
用同样封装参数稍大的管子代替!
检查周围1K以下电阻,2 3极管~~
照这样的损坏程度,应该是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稳压不良-硬盘驱动烧损-主板12V供电管击穿(我见过滤波电容短路的)-电源管击穿!!
呵呵!!
拙见噢!

网友:
   呵呵 功率管烧成哪个样子了,保险电阻没有烧   看来哪个电源确实很水啊!

网友:
在国外都能联上着论坛

网友:
商机来了:有生意可以做啊,给电源加装保护,让外国人给你出钱。

网友:
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因电源坏,导致12V升高,烧了内存、硬盘、显卡、光驱、软驱、股票卡,不过奇怪的是主板竟然还能用。

网友:
只是电路版烧了..数据应该不会丢失吧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陪葬品:光驱、主板、测试卡3个

网友:
看上去已经知道要换新的了

网友:
什么电源 这么严重

网友:
什么电源啊,后果太严重了,恐怖

网友(2008-03-09):
看来国外的有些电源也不比国内电源好啊

网友:
你是在哪个国家的?我也用过信籁的电源,到他们厂家拿的货100个,不到一年70多个都拿回来了

网友(2008-05-08):
看来电源问题不能轻视 否则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