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吸锡线

楼主(2007-09-20):
用较粗的电线,废电源合输出的那些就行,拨了皮,压扁了沾上松香,就能暂时当吸锡线使用了,IO脚连焊,用它下锡,轻松加愉快

网友:
没有吸锡枪下?可以使用!不过有些不好吸啦(有些芯片)!

网友:
呵呵!
绝对是高招~~
我已经用了多年了!
沾在一起的时候更见效果~~
多给点松香,马上分离!!

对于单面板去锡效果显著!

对于贴面IC去粘连 , 补虚焊很好用!

材料最好选用铜线~~
导热快\效果好!!

网友:
好多显示器的地线跟卖的吸锡线一模一样,拆下来用起来也不错,而且不用花钱~!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用音频线最好。把中间的芯抽了,只剩下外面的屏蔽网,压扁后泡上松香水,好用的很。

网友:
用麦克风线就能做吸锡线

网友:
确实,只要带铜网的都可以做吸锡线,版主给大家加点经验哦

网友:
这种方法真的是很好的,可是用显示器的地线,或用粗一点的线把他打平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这种方法真的是很好的又学了一招
呵呵,

网友:
国产的 吸锡线才 4元。效果比那 明显多了

网友:
闭路线音频线的外层屏蔽网拉直了也能当作吸锡线。

网友:
我用光端机后面的屏蔽线做的,很细的,好用的很

网友:
我认不好。好用的进口吸锡线都很便宜,自制的用屏幕网或其他铜线,不是太硬,又上不了锡。

网友(2007-10-25):
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动西和吸焊器有何曲别呢

网友:
哈哈,我就是用显示器的地线,朋友修显示器的,地线都叫我偷光了!

网友:
楼上的胆子不小哈 :)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