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拆除工具的自制方法(转)

楼主(2007-09-20):
方法很多,这里介绍两种简陋环境下的制作方法。
1,见图1,如果有厚些的铜皮最好,越厚越好用,但制作费工,也可以找白铁皮包点薄铜皮,主要是为了和引脚的接触面充分吃锡,1秒钟就可焊下来。对于厚铜皮,30W烙铁以上就够用,否则就要功率高的烙铁才焊下的快,烙铁圆形插口可以做成斜角,更方便,插座与烙铁接触面积尽量要大,与管脚接触面要预先充分吃锡,配合镊子、或钟表起子,1秒钟就能拆贴片了。
当然,不同宽度的要做2、3个。
2,见图2,用粗的铜丝,按图绕制,铜丝导热截面小,热损耗大,因此要尽量用粗铜丝,或多股并用,使用大功率烙铁(60W以上),烙铁圆形插口同样可以做成斜角,插座与烙铁接触面积也尽量要大,与管脚接触面要预先充分吃锡,配合镊子、或钟表起子,1-3秒钟就能拆贴片了。
大量拆除,我感觉大功率热风枪很方便,一吹一大片都下来了。
使用

网友:
没看懂..有谁明白的说一下?

网友:
看得不明白,还是想了一会才有点明白,其实说穿了就是在烙铁上套一个铜做的片片,利用铜片的导热性好,对芯片的两边同时进行加热,然后取下芯片来。算得上是除正式工具外的好方法。关键是要牢靠,否则掉下来,主板就遭殃了

网友:
呵呵!有心人啊!呵呵!学习!

网友:
没看懂,我一般就两边堆焊

网友:
这样能行不?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2007-10-24):
元件两边加焊锡和松香,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
楼主这图不太像吧 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平时都是用风枪的,温度4。风速2。在IC的4解上不得的转圈圈,一会就下来,多大的都能拆!楼主的方法很实惠,也很实用!并且方便,我试了一下,不比风枪差!

网友(2007-11-30):
还是热风枪用的方便 比这个好多了
;P

网友:
一头雾水,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一翻苦心,最好是一张照片,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不错,以前也想过,不过能有图片一瞧,好方便学习

网友:
有风枪,这也学学,什么时候也用用,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看是看明白了不过做也是挺费事的~~~~~~~~

网友:
发个图片嘛,这个图解看起太抽象了。。。。

网友(2008-01-03):
这个想法不错..要是来个铜焊就更安全了..,,,,,,,,,,,,,,,,,,

网友:
我本人不大看好这一招

网友:
能否上个,正在应用的图,让我们也明白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还是风枪比较方便啊,吹几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实惠,也很实用!并且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