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MAM2 I/O复位脚短路

楼主(2007-09-20):
V星P4MAM2-v   MS7095 故障现象 IO复位脚w83697HF的28脚对地短路 卸载IO 照样短路 正常应该3.3v 跑了下线路 跟了很久 最后它却走入pci槽下面去了

没法跟踪下去了 IO复位脚究竟连向何处  南桥还是ms7 对地有没有电容?这款板子我手头坏的有两张 另一张是RAM2.5v瞬间消失 都没修好 感

觉这款板思路太复杂了 求高手指点个思路 飞翔老师能解释

一下最好了

网友:
W83697的28PIN通向两个地方,一个是经过一个33R(位置为R177)的电阻到MS7的38PIN,其间有一个电容(C228)是做接地的,还有一个是到NB的
至于你说的另一块板RAM2.5v瞬间消失:你可以先看一下内存到NB的线路,给内存供电的MOS管及83310是否本体不良,Q5,Q8的G级(连到MS7)是否有控制电压,还可以再查一下MS7的S3#及S5#的对地阻值及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建议换桥吧

网友:
MS7的S3#及S5#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没搞明白,sz0722 兄弟帮忙讲解一下哉。谢谢

网友:
谢谢二楼的高手 根据你的提示我再跑线路 IO RST通向ms7 39脚(buf-rst#)的R177 c228都已经拆除 但还是短路 这么说肯定是NB有问题了? (此板cpu也无复位) 如此看来只有放弃 40元回收来的坏板(这板子很新 以为肯定有把握修好 就花了40元回收)就得到一点深刻的经验  原来IO RST和北桥RST是一路人马

网友:
可以打下PCI的对地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