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故障,自动关机,不能开机。

楼主(2007-09-21):
一台主机,通电开机一会,就是自动关机。

再开机没有反应。 拔电源还是一样。

拔到电 插上 DEBUG卡,发现可以开机跑 26 。看上去是开机啦!怎么会自动关机呢!~

我拔掉显卡,外接设备还是一样的故障。

后来拆下来测试的时候发现是好的。。。

原来是开机开关有问题,测一下开关的接口有700多的阻值,换个就好啦。 郁闷 。。又要装回去。

网友:
经典啊  开关的故障我也见过 都是市面上60元的机箱惹的货

网友:
顶一下楼主,有让学到了东西!!!!!!!

网友:
值得注意,有的复位键也是不爱弹出,修前还是短接开关针准成(把那些连线拔掉)